[protel] Altium Designer 10 如何同时操作选定的导线

楼主(2013-11-14):
比如,我先选定两个不同网络的线,想把它们一次由顶层变为底层,怎么弄的

楼主:
protel99 在选择后,选择全局就行了

楼主:
摸索出来了
在选择之后,不要松开shift,双击导线,就能设置了

谁先回帖分就给谁

网友A:
选中你要的线后点PCB inspector里面直接换成你想要的层就是了

网友B:
3#的方法简单易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