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怎么不能结贴啊“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

楼主(2013-11-14):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你平均分配给他们试试看,不行了,就全部给某个人,或者都不给,直接结贴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过,跟网站反映和交流过. 除了分数确实没有分配好外, 通常可能的问题是:
1. 浏览器的问题, 可能换个浏览器就好了
2. 分配的分数太复杂, 又多次更改, 我估计导致电脑和服务器端数据出现了差错, 系统有点笨, 算不过来了. 关掉它重新分配吧

网友C:
表示遇到相同的问题 至今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D:
这个需要你重新刷新一下的,再次重新分配的就可以的啦

网友D:
这种情况的我遇到过很多次了,都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D:
不知道楼主的情况是不是我这样的,不过可以多刷新几次的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E:
有可能是你没有刷新   导致的   楼主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楼主:
直接选择没有合适答案结贴了 挺对不住那些给我解答的兄弟的。。。。

网友F(2016-02-22):
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不知何解.

网友G(2017-01-24):
这问题现在还有,chrome浏览器,ubuntu系统。
------------------------------------

刷新页面,重新分配一下分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