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通信

楼主(2013-11-14):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IIC程序问题在哪里啊 程序运行之后设备地址都写不进去
(我使用的是3.3版的固件库) 急急急!!!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i2c.h"
#include "I2C.h"
#include <stdio.h>

#define DETECT_ADDR                0xE8

void I2C_Configuration(void)
{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 PB6,7 SCL and SDA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设置管脚为复用功能开漏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I2C接口使用的GPIO管脚初始化

    I2C_De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设置I2C接口模式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设置I2C接口的高低电平周期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0x30;          //设置I2C接口的主机地址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设置是否开启ACK响应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100000;        //100K速度

        I2C_Cmd(I2C1, ENABLE);                            //使能I2C接口
        I2C_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               //I2C接口初始化
        /*允许1字节1应答模式*/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ENABLE);              //使能I2C接口响应

}

void I2C_WriteByte(u8 address, u8 addr,u8 dat)
{
/* 起始位 */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发送器件地址*/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address,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程序运行到这里就下不去了

          /*发送地址*/
          I2C_SendData(I2C1, addr);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写一个字节命令*/
          I2C_SendData(I2C1, dat);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停止位*/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
uint8_t I2C_ReadByte(u8 address, u8 reg)
{
        u8 dat;
                    /* 发送起始位 */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EV5,主模式*/

         /*发送器件地址(写)*/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address,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发送地址*/
        I2C_SendData(I2C1, reg);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数据已发送*/

        /*起始位*/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器件读*/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address+1, I2C_Direction_Receiver);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dat = I2C_ReceiveData(I2C1);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DISABLE);        //最后一位后要关闭应答的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发送停止位
        return dat;

}
static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 nCount != 0; nCount--);
}
void IIC_Test(void)
{
        uint16_t distance;
        I2C_WriteByte(DETECT_ADDR        ,2,        0xb0);                       //use command "0xb0" to detect the distance
        Delay(80);                                                //安全延时,如果显示不清晰可以将延时调大一些
        distance=I2C_ReadByte(DETECT_ADDR        ,        2);
        distance <<= 8;
        distance += I2C_ReadByte(DETECT_ADDR        ,        3);
        printf("\n\r %x ",distance);
}

网友A:
1 用示波器抓下SCL,SDA的波形,看看是不是正常的,正常的前提下如果从设备没有ack,看看上拉电阻有没有加,slave address有没有写错,从设备的电压是不是正常的,是否需要复位等前提操作
2 在I2C_Cmd(I2C1, ENABLE);                            //使能I2C接口
        I2C_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
  前加上 I2C_SoftwareResetCmd(I2C1,ENABLE);
    I2C_SoftwareResetCmd(I2C1,DISABLE); 试试

楼主:
仔细查了 上拉电阻加了的 从设备地址也对着呢  如上的软件复位加上不管用
我这里条件不足 示波器不方便使用 该怎么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用示波器抓下SCL,SDA的波形,看看是不是正常的,正常的前提下如果从设备没有ack,看看上拉电阻有没有加 ...

仔细查了 上拉电阻加了的 从设备地址也对着呢  如上的软件复位加上不管用
我这里条件不足 示波器不方便使用 该怎么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用示波器抓下SCL,SDA的波形,看看是不是正常的,正常的前提下如果从设备没有ack,看看上拉电阻有没有加 ...

他的开发板给的IIC的EEPROM程序运行是没问题的 同样的接口啊 上拉的4.7K电阻 我实在想不通这个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B:
加延时看看有没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延时看看有没有效。

现在的问题是设备地址写入不了 就是文中打上标记的地方 停在while那里 加延时不会有用的

网友C:
把断点打在文中打上标记的地方的下一句。

网友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设置管脚为复用功能开漏输出

这句,I2C管脚是复用的吗??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啊 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该查的都查了 又去图书馆找了几本书 现在正在查阅问题的可能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设置管脚为复用功能开漏输出

恩恩 是复用的 IIC还连了其他设备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恩 是复用的 IIC还连了其他设备的

把其他设备断开,单独测试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恩 是复用的 IIC还连了其他设备的

我指的复用是管脚复用功能,不是一个I2C上挂几个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指的复用是管脚复用功能,不是一个I2C上挂几个设备

哦 看了下 是复用功能 没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 不过真是很坑爹 大家看下吧 别笑哦 注意我标记的地方,我只是更改了下,然后成功了 坑爹不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i2c.h"
#include "I2C.h"
#include <stdio.h>

#define DETECT_ADDR                0xE8

void I2C_Configuration(void)
{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 PB6,7 SCL and SDA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设置管脚为复用功能开漏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I2C接口使用的GPIO管脚初始化

    I2C_De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设置I2C接口模式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设置I2C接口的高低电平周期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0x30;          //设置I2C接口的主机地址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设置是否开启ACK响应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100000;        //100K速度

//    I2C_SoftwareResetCmd(I2C1,ENABLE);
//    I2C_SoftwareResetCmd(I2C1,DISABLE);
        I2C_Cmd(I2C1, ENABLE);                            //使能I2C接口
        I2C_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               //I2C接口初始化
        /*允许1字节1应答模式*/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ENABLE);              //使能I2C接口响应

}

void I2C_WriteByte(u8 addr, u8 data)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2, ENABLE);//使能应答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发送一个开始位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等待 EV5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DETECT_ADDR,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发送从地址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等待 EV6
  I2C_SendData(I2C1, addr);//发送要写入数据的地址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等待 EV8
  I2C_SendData(I2C1, data);//发送要写入的数据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等待 EV8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发送停止位
}

uint8_t I2C_ReadByte(u8 nAddr)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ENABLE);//ACK:应答使能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发送一个开始位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等待 EV5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DETECT_ADDR,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发送一个伪写指令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等待 EV6

  I2C_SendData(I2C1, nAddr);//发送读地址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 //等待 EV8

  //====================================================================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发送一个开始位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等待 EV5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DETECT_ADDR, I2C_Direction_Receiver);//发送一个读指令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 {;}  //等待 EV6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DISABLE); //   ACK:应答使能关闭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发送一个停止位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等待 EV7

   return I2C_ReceiveData(I2C1);//返回读到的数据

}

static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 nCount != 0; nCount--);
}
void IIC_Test(void)
{
        uint16_t distance;
        I2C_WriteByte(2,0xb0);                       //use command "0xb0" to detect the distance
        Delay(80);                                                //安全延时,如果显示不清晰可以将延时调大一些
        distance=I2C_ReadByte(2);
        distance <<= 8;
        distance += I2C_ReadByte(3);
        printf("\n\r %d ",dist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