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外扩SRAM 定义大数组到外部SRAM报空间不足错???

楼主(2013-11-14):
1. STM32F103 512K 外扩1M SRAM ;
2. 没有设置RAM1 ,用该语句uint16_t BUF__attribute__((at(0x68000000))); 把变量定义到外部SRAM;
3. 但size小于0x40000时,即数组小于512KB,程序编译通过,下载运行正常;
4. 但size大于0x40000时,即数组大于512KB,编译报错;
.\Obj\RunInFlash20131023.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tm32f10x_it.o(i.USART3_IRQHandler).
.\Obj\RunInFlash20131023.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tm32f10x_it.o(i.USART2_IRQHandler).
哪位仁兄碰到此问题,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
升级了KEIL 版本,SRAM超过512编译不报错了,下载运行正常!!!太搞了

网友A:
呵呵, 典型的编译器限制原因.
原来版本升级中, 编译器果然也在升级哪

网友B:
这位仁兄真是大款,1M的sram啊

用gcc来搞吧,又灵活,又没限制的

网友C:
改下那个SCT分散加载文件就可以了。怎么定都可以不受版本限制,用KEIL与IAR的路过。

网友D:
STM32哪家代理商优势大呀

网友E:
应该是编译器的问题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