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电动车充电器的原理图

楼主(2013-11-14):
如图所示是一个电动车充电器的电路板,主控芯片是TL494,不知道是用什么拓扑结构,为啥有三个变压器啊??亲们有没相关的原理图可以参考的?

楼主:
都没人知道么

网友A:
拓扑结构为推挽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拓扑结构为推挽式

推挽式都是低压输入的啊,我的是220 伏特输入

网友B:
自己买来做研究?原理图参考图,搜芯片资料就行

网友C:
应该是半桥,最好板背面的也贴上来,看上去好老的电源

网友D:
好烂啊!三个变压器是不可能的,估计一个共模,一个变压器,一个电感

网友E:
双管正激,我修过这样的板子,变压器一个是共模,一个是高频变压器,一个是输出滤波。

网友F(2014-06-20):
w13699说的对

网友G:
别乱猜了,这个是ATX的半桥构架,最大的一个主变压器,第二大的是滤波电感,最小的驱动变压器,功率管为13007或13009,是三极管。

网友H:
看看背面,把原理图画出来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