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不认识的项目文件!

楼主(2013-11-14):
为什么不认识项目文件? 是因为使用了JAVA的原固? XIDE 1.8版本是这样,等到XIDE1.9出来了,还是这样子。

而其它的软件,包括IAR的都可以的。

网友A:
不是不认识加密盘而是不认识中文名

楼主:
嗯,我试一试看。

网友B:
积分都过万了,也在这个BBS里面混了这么久了,还不知道这:MPLAB不支持中文路径,即使是PC的用户名是中文也不行,总路径的字符数不得超过127个。

楼主:
让几位版主见笑了。
不过,改成英文后,还是不行!
多余的话不说了,上图。
看左边图中的design2加密盘,在右边图中没有显示。

网友B:
1、注意盘符,修改一下再试试。
2、在加密盘下面直接重新建立项目文件等试试。

楼主:
报告几位版主,还是不行。
在打开文件对话框中,可以识别加密盘。而在打开项目文件中则不能。:'(

网友A:
看看哪里还有隐藏的中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报告几位版主,还是不行。
在打开文件对话框中,可以识别加密盘。而在打开项目文件中则不能。 ...

使用的什么方式的加密盘?

我使用的是TrueCrypt,使用中无问题。

网友B:
你在项目文件中随便找一个C文件,然后右击鼠标,打开它的文件路径,拷贝上来给我看看。

楼主:
明天到公司后复制贴上。

楼主:
跑到公司,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