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问下,这个电路是用什么软件绘制的?

楼主(2013-11-14):
如题,

网友A:
像是什么仿真软件的,具体不知道。

网友B:
安捷伦的ADS软件。

网友C:
一看就知道是ADS,射频仿真的软件,最近也在摸索:lol

网友D:
看起来很高级的样子....

网友E(2014-03-14):
我最近在做cadence的仿真,是860M~960M的LNA,我在仿真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当我输入输出都匹配了,管子也是导通了,为什么增益是-70多,我不知道哪里搞错了,那位大神指导指导我吧,小弟在这里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