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STM32驱动320*240彩屏问题

楼主(2013-11-14):
彩屏的资料在附件,本人实在才疏学浅,搞了半天有点迷糊,
搜了不少资料,STM32直接驱动不了,用FSMC怎么搞的,也有点摸不着头脑。问问大神们,这个怎么个驱动法,是不是外接一个专门的驱动芯片?驱动芯片和屏和MCU之间的接口分别怎么连接?驱动芯片有啥主流的推荐?谢各位了~
资料里面有个驱动电路图如下:

网友A:
零死角玩转stm32-高级篇4、FSMC详解(3.2寸液晶触摸画板)
零死角玩转stm32-高级篇4、FSMC详解(3.2寸液晶触摸画板)
认真看完,并写一遍,你就懂了。加油。

网友B:
这个接口,stm32直接驱动不太现实,需要外加一个控制器,比如ra8875之类的

网友C:
需要外加一个控制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