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门这个小小的与门到底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3-11-14):
这个小小的与门(下方蓝色部分所示),我截取自74121的集成单稳态触发器,确切地说是阎石第五版上面截取的。
按道理这个电路非常简单,所以教材都不浪费口水赘述。可是有一小处地方我看不懂,为了节约大侠门的宝贵时间,我长话短说,把问题尽量用下面的图表示: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最最简单和基本的微分型 单稳态 模型:

然后这个74121里面的单稳态是下面这样的,和上图比较,就是多了蓝色的部分。
归根结底,我就是想问这个蓝色部分是什么作用。我严重觉得他是多余的,真的,想了好多天,而且仿真过,去掉对波形没啥影响啊!

匍匐着,等待 梦中的 白马王子将我“吻醒”。。。。。。

楼主:
貌似不主流,但还是不放弃,顶一下

网友A:
上图的时间取决于Cd和C两者时间长的,下图时间只取决于Cd。。这样分析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不好意思。分析错了。
http://www.**/dianzichangshi/20060703507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分析错了。
http://www.**/dianzichangshi/200607035072.html

嗨,兄弟。你没看懂我的意思。你的链接我看了,都是教材上的重复,我问的就是上面蓝色部分,不知道为何多此一举,你知道了吧。
不过,作为第一个肯赏我脸的大侠,谢谢你了

网友A:
在电容的两端分别用非门再用与门,确实有多此一举的感觉啊。。Vo1和V12的区别就在于Vo1会很快变成0,而V12会有一个充电过程。所以如果有一个非常短的脉冲。上图会无法使状态翻转。。。

网友A:
呵呵。上面分析也错了。。好像74121的输出是Vo1再反相输出的那端。。而不是下图中的Vo,惟一的解释大概就是改善波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上面分析也错了。。好像74121的输出是Vo1再反相输出的那端。。而不是下图中的Vo,惟一的解释大概就是 ...

在顶楼图中vI宽度足够短(实际情况确实如此)的情况下,可以认为顶楼图中的vo与vo1波形一模一样。这个是我第一个基础的结论

楼主:
算了,估计沉水帖了

网友B:
:kiss:
醒了吗?

网友C:
硬件描述语言可否

网友D:
上电时如果Cd的状态不同,结果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电时如果Cd的状态不同,结果也不同。

Cd是我为了对照基本电路,加的。实际电路如4楼所示,没有此电容,取而代之是能产生极短高脉冲的上级电路---和Cd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