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想设计一个可以空气汽车喷油量的电路

楼主(2013-11-14):
我在搞一项研究,想用一个汽车喷油量的控制电路,就是可以减小喷油脉冲的宽度,降低喷油量

网友A:
你应该发表怎么做,而不是要做什么!

网友B(2014-03-28):
汽车喷油脉宽的决定因素,1进气量,进气温度,节气门位置传感器位置、氧传感器反馈信号均是影响喷油脉宽的方法,如果不考虑排放,的确可以用减小一点喷油量的方法来节油,但不能太多,太多反面造成油耗增加。 你可以尝试反馈给ECU的进气温度信号来调整喷油的脉宽。温度越高,喷油量越小,温度越低,喷油量越大。 还得考虑氧传感器,它是闭环反馈的。

网友C:
早几年的车可以随便弄,模拟各种传感器的值,基本能让ECU按预想的情况工作,
但是现在的车就复杂了不少,各种传感器的相关性,执行和测量的相关性,ECU都会去检测判断。我曾经试过,一些车在怠速的情况下就已经会报牵引力控制故障,因为,ECU检测到期望的扭矩不满足要求。

网友D:
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难度很大。建议你先设计应用于摩托车的电子喷油。单缸的相对会容易一些。

网友E:
呵呵,先搞台发动机裸奔,然后自己设计控制系统

网友F:
貌似很高深的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