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这样定义数组有什么问题,编译出错

楼主:
int pwm[64]={0x7F,0x7f,0x1f,0x0f,0x40,0x40,0x00,0x00,0x71,0x71,0x11,0x01,0x40,0x40,0x00,0x00,0x73,0x73,0x13,0x03,0x40,0x40,0x00,0x00,0x71,0x71,0x11,0x01,0x40,0x40,0x00,0x00,
                                  0x77,0x77,0x17,0x07,0x40,0x40,0x00,0x00,0x71,0x71,0x11,0x01,0x40,0x40,0x00,0x00,0x73,0x73,0x13,0x03,0x40,0x40,0x00,0x00,0x71,0x71,0x11,0x01,0x40,0x40,0x00,0x00};

网友A(2013-11-14):
PICC int是16位,单纯看数组定义是没有错的。这么大128个字节, 放RAM里面不怕data不够用溢出?如果查表的建议const uchar定义。同时节省编译,提高效率。

网友B:
我编译怎么没错啊

网友A:
unsigned char array[1600];
不愧是高档PIC单片机,你换个1K RAM的试试。

网友C:
少定义一点看对不,然后增加,

网友D:
1、检查RAM区是否足够
2、检查是否有书写错误。

网友E:
很可能是书写错误,这个帖在论坛里不好看

网友F:
错误代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