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定时器

楼主(2013-11-14):
弱弱的问下,我有一个高电平输入,要驱动蜂鸣器蜂鸣。高电平一直存在,不过我想让蜂鸣器就响3秒;或者连响5声就停住,电路该如何设计。不用单片机的,纯模电。谢谢

网友A:
输入是个脉冲的话搞个单稳态电路
一直是高就RC延时,但电容上的电还得放,
建议将输入搞成可控的,

网友B:
用555定时器做一个单稳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555定时器做一个单稳态吧。

不过我这个是一直高电平输入啊,那么暂稳态就一直低电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是个脉冲的话搞个单稳态电路
一直是高就RC延时,但电容上的电还得放,
建议将输入搞成可控的, ...

现在是考虑加个电机跟行程开关,但觉得太麻烦。所以想单单靠一些电子元器件的

网友B:
那你把高电平转成低电平,用个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