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SDRAM 初始化的自刷新与周期性的自刷新区别。。

楼主(2013-11-14):
(根据数据手册)sdram的初始化阶段有一个八个自刷新周期(AUTO REFRESH cycles)的自刷新操作。这个操作与芯片的每隔64ms 的8k个refresh cycles相比有什么区别??

理解上有问题,首先那八个AUTO REFRESH cycles是不是每个cycles相当于一个 8k的refresh cycles??如果不是的话,那也就是说那八个AUTO REFRESH cycles的每一个等于一个refresh cycle。。那这样的话八个AUTO REFRESH cycles的过程是怎样的(与8k个refresh cycle的过程相比)?    我知道8k个refresh cycle过程是对bank进行逐行(8k行)的刷新操作(sram里自动生成地址)。。

期待解疑啊

网友A:
你用的sdram是ddr2还是ddr3?

楼主:
不是ddr的sdram(我的开发板上面的一块ram芯片)。只在时钟上升沿读取一次数据。
通过芯片数据手册上的波形图已经确定初始化时候的自刷新操作就是相当于对八行的刷新操作,但是这个八行的自刷新有啥意义(紧紧刷新八行?而且刚开始的时候里面也没数据呀。还是我想太多了,只需要知道它的初始化需要一个这样的操作就行了。。)?,这不同于周期性的全bank的刷新,周期性的全bank的刷新可以保证全部的数据不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