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定时器选择在工作方式二这么2就记了128下啊?

楼主(2013-11-14):
TR0=1;
IT0=1;
TMOD=0X02;
TH0=0;
TL0=0;
EA=1;
void im() interrupt 1
{
  time++;
}
经过断点测试发现定时器0只加了128下time就加一了这是怎么回事 不是应该是256吗

网友A:
你知道IT0 和 ET0的区别不?查查手册吧。。。   明显写错了嘛

网友B:
中断都没有开
或许分频系数不对

网友C:
谁有stc 15w104sw单片机的资料?麻烦发一份给我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