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压电流有效值计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1-14):
不太懂  网上找了一下  好像是中学物理
B相的瞬时值为

C相的瞬时值为

由于A、B、C三相尾端相接,则A、B两相线间的线电压:,所以:

比较和,可知线电压最大值是相电压最大值的 3 倍,则有效值必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  网上找了一下  好像是中学物理
B相的瞬时值为

版主,我的意思是我用霍尔传感器检测出来的三相ABC电压电流值ABC不是瞬时值吗,是一直在变的,怎么样通过编程序把那采集到的值计算成不变的有效值

网友B:
N次瞬时值求和,除以N即为有效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我的意思是我用霍尔传感器检测出来的三相ABC电压电流值ABC不是瞬时值吗,是一直在变的,怎么样通过 ...

霍尔电流传感器采集到的是有效值   一般都是跳变的
你可以取平均值

网友C:
以上都说法都不对,根据有效值的定义,有效值应该是一个周期的采样值的平方之和再除以采样的次数。比如一个周期均匀采样20次,那么将这20次的值平方再求和,结果再除以20,就是有效值。你可以推导一下。

网友D:
瞬时值平方,平方值累加,累加完一个周期的时候开方就是有效值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大学是专门学过这一块的,现在再来温习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瞬时值平方,平方值累加,累加完一个周期的时候开方就是有效值了

请问有程序例子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有程序例子吗

有,但是公司的程序不是随便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但是公司的程序不是随便给的

嗯  职业道德还是要遵守的  支持你

网友D:
举例:
程序编写如下:
定时中断周期如为100us,
每次定时中断中采集一次瞬时值,并进行平方(乘法)、累加入一个变量

采集到200次时(100us*200=20ms,一个50Hz周波),置标志。
主循环判断到这个标志,把那个变量进行开方运算,得出有效值。

网友F:
应用锁相环电路对其锁相,如每周期256点
通过中断方式,每进一次中断对三相电压采样,平方、求和、除以256、开根号就是有效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举例:
程序编写如下:
定时中断周期如为100us,

请问,采样的话一定要在中断程序里进行吗?可不可以在中断里设个标志位,然后在for死循环里判断标志位在进行采样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用锁相环电路对其锁相,如每周期256点
通过中断方式,每进一次中断对三相电压采样,平方、求和、除以256 ...

请问,采样的话一定要在中断程序里进行吗?可不可以在中断里设个标志位,然后在for死循环里判断标志位在进行采样计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采样的话一定要在中断程序里进行吗?可不可以在中断里设个标志位,然后在for死循环里判断标志位在 ...

为了确保每个20ms采到一样多的点数
你觉得应该在哪里采?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采样的话一定要在中断程序里进行吗?可不可以在中断里设个标志位,然后在for死循环里判断标志位在 ...

建议中断测量AD
按照50HZ采256个点计算,50*256=12.8k,你选择100K的ADC就行,而且,你只需要采1、2个周期的点就行,没必要时刻进中断的,不会浪费你太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