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MPU6050的读数问题

楼主(2013-11-14):
能读到MPU6050的器件号209,加速度寄存器的值全部数据结合出来全部都是257。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器件初始化没问题吧?

楼主:
void MPU6050_Init(void)
{
        IIC_Init();//
        MPU6050_WriteOneByte(MPU6050_RA_PWR_MGMT_1, 0x80);
        MPU6050_WriteOneByte(MPU6050_RA_PWR_MGMT_1, 0x00);        //解除休眠状态
        MPU6050_WriteOneByte(MPU6050_RA_SMPLRT_DIV, 0x07);
        MPU6050_WriteOneByte(MPU6050_RA_CONFIG, 0x06);
        MPU6050_WriteOneByte(MPU6050_RA_GYRO_CONFIG, 0x18);
        MPU6050_WriteOneByte(MPU6050_RA_ACCEL_CONFIG, 0x01);
}

楼主:
应该没问题

网友B(2014-08-15):
向楼上各位高手学习了

网友C:
who  am   i   能读?

网友D:
发个程序看看

网友A:
汗一个,这是啥时候的帖子。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