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时钟如何引入FPGA

楼主(2013-11-14):
现在由AD9516时钟芯片产生了差分时钟,并引入到差分时钟接口上。在写程序时要怎么用这个时钟,input这两路然后通过IBUFGDS么,在ucf中要作相关的约束么?

网友A:
用ibufgds,将两个差分时钟转换为单端时钟,在ucf中添加电平约束和位置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bufgds,将两个差分时钟转换为单端时钟,在ucf中添加电平约束和位置约束

用IBUFGDS我也试过,但是约束文件上不知道怎么写,比如说CLK_P和CLK_N合成CLK_SYS,要怎么写ucf呢?新手伤不起啊:dizzy:

网友A:
建议例化一个select io的ip,对照里面的文件先学习一下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例化一个select io的ip,对照里面的文件先学习一下把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