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开关机电路

楼主(2013-11-14):
现在有个项目要求纯硬件实现短按开机,长按至少3s关机,开关机要控制的是ATX的PS_ON。AXT电源有一个PS_ON信号,只有将该引脚拉低ATX电源输才能出电压,拉高则不输出。用的按键是那种松开就弹起的,不是自锁的,要求按键去抖。求问论坛里的前辈设计的思路?

网友A:
刚玩电子时做过这样的电路,用一个NE555 加几个分立元件来做的,具体电路没保留下来,是靠电容充放电时间来实现时间控制

网友B:
有个关于自动开关机的,应该能给你启迪。http://bbs.**/BLOG_ARTICLE_3013071.HTM

楼主:
这个电路行不行,诸位专家看看

楼主:
当S1按下时,Q2导通,随后Q1导通,在短时间内由于C1充电需要时间,所以Q3不导通。当S1松开时Q2形成自锁回路使Q1持续导通,这就是开机电路。
当长按S1时,因C1经R4充电使Q3基极电位抬高而使Q3导通,Q2基极电位拉低从而使Q2集—射极截止,导致Q1截止,这就是关机电路。图中R5与C1构成放电回路,为下次单键开机做准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行不行,诸位专家看看

这里有个类似的电路:
http://bbs.yleee.com.cn/thread-2066-2-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个类似的电路:
http://bbs.yleee.com.cn/thread-2066-2-1.html

感谢3AG1A雪中送炭,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行不行,诸位专家看看

这个电路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行不行,诸位专家看看

貌似有个问题:如果长按S1大于3S(假设C1电充满),并且不松开S1,那么还会有电哦,不会自动切断...

网友F:
我们公司用的··芯片启动控制··要得话结贴··:)

楼主:
芯片启动控制是什么型号的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公司用的··芯片启动控制··要得话结贴··

芯片启动控制是什么型号的芯片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们公司用的··芯片启动控制··要得话结贴··

是什么芯片?可否透露一下?让大家也学习学习~

网友H:
同问,线路板面积不够,如果价格合适还是用芯片

网友I:
如果   使用纯硬件实现  开关机   使用555芯片  是不错的选择   前段时间   用过

网友J:
又是开关机电路???

网友K:
这个电路可以满足你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