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输入端电路分析

楼主(2013-11-14):
PMT位传感器的输出(输出为电子流,与电流方向相反),C32与R57组成高通滤波器。
求分析C35、R59、R60的作用?其中8754_9为单片机I/O口,电平高低不明,信号方向不明

网友A:
分析不出来,等高人回复

网友B:
个人看法啊,,我觉得是提升输入端电压的。没有C35的话,在没有信号的时候,输入端电压为0,信号变动时会导致负值。。I/O口输出为高电平,那样输入端电压不为零。

网友C:
RC构成的T型无源低通滤波器。

楼主(2014-06-04):
引用 网友C:
RC构成的T型无源低通滤波器。

这个看的出来,但是为什么要从I/O那里出来一个控制信号加到这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看法啊,,我觉得是提升输入端电压的。没有C35的话,在没有信号的时候,输入端电压为0,信号变动时会导 ...

这个一直没弄明白,按你说的这样,可以直接拉高就可以了,没必要接到I/O口上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看的出来,但是为什么要从I/O那里出来一个控制信号加到这里呢

楼主:过去半年了问题还未搞清楚?实在不行把完整的电路图贴出来看看。我也觉得奇怪为啥要用I/O控制信号。

网友D:
PMT 是交流信号。 IO作用可能有:作为单片机的输入 中断信号,判断PMT的政府半周(频率),至于为什么用电容C35隔开,应该是单片机输入上拉电阻影响运放偏置,R60与C35构成高通没什么,R59可能是输入保护作用,PMT信号可能超过单片机耐压范围。输出信号,与PMT做运算,这个可能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