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低通滤波器的设计讨论

楼主(2013-11-14):
最近在做一个传感器方面的项目的,对模拟信号的处理用到低通滤波器的,不过参照网上的一些资料的设计了一个二介低通滤波器,但是发现效果不是很好的。。。大家有很好的设计方案的可以给我参考下的,谢谢!

楼主:
我的要求的就是我的160Hz以下的频段的信号的保留,160Hz以上的信号要能要能非常快的被限制掉的。。。

楼主:
各位若有比较好的设计方案的请给我提供以下的啊,我现在这谢谢各位了啊

网友A:
这是个远远滤波器的设计资料的,分享下的了啊

网友A:
哦,刚忘了传资料的了,看附件的把

网友B:
滤波器的设计   确实是难点    有问题   楼主   一起努力   攻克

网友C:
信号的处理   不是很熟悉   楼主   帮你顶一个       滤波器的设计   是一个难点

网友D:
使用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吧   楼主   这个百度上有现成的方案   主要是外围的元器件的计算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E:
低通滤波的话需要考虑下信号在截止频率点附近的衰减幅度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低通滤波的话需要考虑下信号在截止频率点附近的衰减幅度的啊

是的啊,这个我一般的现实设计一个初始的电阻/电容值的,然后就给一个信号的,用示波器的来看效果的

楼主:
不断的调整电容电阻值的,会调出一个很不错的设计参数的,我一般都是这么做的

楼主:
虽说效率有些低的,但是最终的结果的确是很不错的啊,模拟电路设计的关键还是动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