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Silicon Labs IDE

楼主(2013-11-14):
为什么使用Silicon Labs IDE编译时会出现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使用Keil 却没有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使用了外部变量,但却没有定义处,或声明错误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用keil?

网友A:
这与用什么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与用什么没有关系

外部变量在头文件里都有声明,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A:
没有定义
声明一个不存在的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定义
声明一个不存在的变量

通常情况下是这样没错。但是如果没有定义,Keil编译应该也不会通过。这些WARNING都是出现在调用外部函数时出现的,而且有好几个。是不是和.LIB库有关系。
下面是.M51的部分内容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11/14/2013  13:35:26  PAGE 1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INVOKED BY:
C:\KEIL\C51\BIN\BL51.EX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I2C_SPI\
>> F340_1167_LCD.obj TO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I2C_SPI\F
>> 340_1167_LCD RS (256) PL (68) PW (78)

MEMORY MODEL: SMALL

INPUT MODULES INCLUDED: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I2C_SPI\F340_1167_LCD.obj (F340
>> _1167_LCD)
  C:\KEIL\C51\LIB\C51S.LIB (?C_STARTUP)
  C:\KEIL\C51\LIB\C51S.LIB (?C?SCDIV)

LINK MAP OF MODUL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I2C_SPI\F340
>> _1167_LCD (F340_1167_LCD)

            TYPE    BASE      LENGTH    RELOCATION   SEGMENT NAME
            -----------------------------------------------------

            * * * * * * *   D A T A   M E M O R Y   * * * * * * *
            REG     0000H     0008H     ABSOLUTE     "REG BANK 0"
            DATA    0008H     0009H     UNIT         ?DT?F340_1167_LCD
            DATA    0011H     0003H     UNIT         _DATA_GROUP_
            IDATA   0014H     0001H     UNIT         ?STACK

网友A:
不是有提示吗,看具体是哪个符号,定义,声明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用keil?

因为想用c8051F340移植FreeRTOS,官网上只有基于SDCC的例子,要用到Silicon Labs IDE。现在先熟悉Silicon Labs IDE的环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想用c8051F340移植FreeRTOS,官网上只有基于SDCC的例子,要用到Silicon Labs IDE。现在先熟悉Silicon ...

瞎整什么呢,51就别上什么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瞎整什么呢,51就别上什么系统了

手上正好有板子,自己学学RTOS

楼主:
问题解决
Silicon Laboratories IDE .OBJ库文件的调用
1. Project -> Target Build Configuration -> Customize -> Files to Link -> Add External OBJ
2.把相关的.OBJ文件全部添加进去。
3. 点击 OK.

楼主:
大家对学习RTOS有什么好的建议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瞎整什么呢,51就别上什么系统了

8051F,最快可以跑到100M,为啥不能跑系统?1个T

网友A:
系统大量使用指针操作
51的片内RAM太小,堆栈大小,只能使用模拟堆栈,速度超慢
OS占用大量RAM,只能用XRAM,而XRAM访问速度慢,只能通过DPTR访问,OS大量使用指针操作,这对51更是为难

总之,太难为51了,不用也罢,再说51的事,不用OS一样轻松搞定
何苦呢

楼主:
在用OS时,有什么方法解决Keil重入的问题,比如局部变量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