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积分运算电路可以使用纯直流电压作为输入信号吗?

楼主(2013-11-14):
出自 清华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第四版

当Ui为常量时(ω=0),电容C上的容抗为1/ωC 趋于正无穷,因此电容C上的电流ic=0,
那么(7.1.18)中对ic积分的式子也就为零,既然如此,(7.1.20)又怎么能成立呢?
不知哪里想错了或未考虑到,恳请各位指教

网友A:
C貌似不能通直流~
没有C的积分电路是电源~
所以,不可以通直流

网友B:
“容抗为1/ωC”特指稳态。在此是个阶跃,不能乱套。

网友:
高电平为一倍的RC即为你输入的电压峰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