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反馈网络与同相输入端相连的负反馈

楼主:
出自 清华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第四版 习题解答》
(1)如何确定反馈网络应该与输出端的哪个位置相连?
(2)Up对地的极性究竟是“+”还是“-”?
(I)从Uf的极性来看,Up对地为“+” (Up=Uf),
(II)Up作为同相输入端的电位,应与运放输出端的电位极性相同,而图中T管b极(即运放输出端)电位对地为“-”,所以Up电位的对地极性也为“-”
关于Up的对地极性,(I)和(II)明显矛盾,哪个错了?为什么?

网友A(2013-11-15):
(1)看输入信号与输出是否有连接,如果有连接,那么就有可能是正反馈;如果没有连接,反而在另一端有连接,那么就是负反馈。(比如说输入在P端,N端有导线连接某个电阻电容到输出端,那么这样就是负反馈了。)
(2)没看懂你意思。。。

网友B:
1. 如何看出------,这个需要用过”训练“
2. 前后明显矛盾------,你可以先假设自身理解是矛盾的,然后往下看

楼主:
自问自答
(2) 因为 净输入量UD=Ui-Uf=Un-Up , 引入Uf
即给Up带来了正电压,所以使净输入量减小即Uf为负反馈。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3)在引入反馈前,即图6.1.0中,
由虚断In=0得Ui=Un
由虚短得Up=Un
由虚断Ip=0得Up=0
综上可得Ui=0
请问为什么会这样?哪里出错了?

楼主:
@Lgz2006 @**n1131 @linfeng24
麻烦看一下六楼和七楼

网友C:
引用 楼主:
(3)在引入反馈前,即图6.1.0中,
由虚断In=0得Ui=Un
由虚短得Up=Un

在没有负反馈之前,不能运用虚短的理念。

网友B:
引用 楼主:
(3)在引入反馈前,即图6.1.0中,
由虚断In=0得Ui=Un
由虚短得Up=Un

对于一般分析,正与9楼所言
“两虚”是一个分析概念,而不是电路事实!搞搞清楚啊

咱要对你说的不算一般分析(不要滥用):
Ui=Un,是说In极小,Up=In*R2忽略,是为虚断
Ud=0,是说Up=Uf,很大,几乎等于Un(Ui),则Un与Up只差近于0,是为虚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