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大神啊

楼主(2013-11-15):
我写了一个程序,为什么设置Time数组时1602不显示啊,程序如下,若有错误的地方请多多指教

楼主:
代码已删

楼主:
求助啊,出错的那部分在set函数部分

网友A:
典型的想一口气吃成胖子的,告诉楼主一个秘密,论坛里任何大虾都不敢像你这样调程序。先把显示模块整扎实了,模块化做好了,再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调。请参考《程序调试黑宝书》

网友B:
再告诉楼主一个秘密,论坛里任何大虾都没有耐心看你这么长的程序。

网友C:
请参考:
“5分钟准备。”
“1分钟准备。”
“点火。”
“起飞。”
东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东风飞行正常。
逃逸塔分离。
青山USB跟踪正常,遥测正常。
东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东风飞行正常。
助推器分离。
火箭一二级分离。
酒泉助推器分离。
东风助推器分离,东风一二级分离。
整流罩分离。
渭南USB雷达发现目标。
东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东风飞行正常。
光学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渭南USB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双城抛整流罩。
酒泉抛整流罩。
东风抛整流罩。
青山USB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东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太原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渭南飞船双向捕获。
长江五号发现飞船。
船箭分离 。
神舟九号:仪表显示船箭分离。完毕。
青岛长江五号飞行正常,跟踪正常。
长城报告,太阳帆板展开正常,各舱环境正常。中继天线展开正常。
中央军委委员任务总指挥长、总装备部常万全部长宣布:神舟九号飞船发射圆满成功!

又比如:三哥放了个火箭,但不知飞哪儿去了。三哥纳闷啊,怎么就找不到了呢?飞哪儿去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想一口气吃成胖子的,告诉楼主一个秘密,论坛里任何大虾都不敢像你这样调程序。先把显示模块整扎实了 ...

我已经把无关的代码去了啊,求大神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告诉楼主一个秘密,论坛里任何大虾都没有耐心看你这么长的程序。

我已经把无关的去了,求助啊求助,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把无关的去了,求助啊求助,急用

调程序需要有硬件,除了自己,没人能帮你。你往液晶屏送字符的基本函数调通了没有?贴出来瞧瞧呢?

网友D:
6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程序需要有硬件,除了自己,没人能帮你。你往液晶屏送字符的基本函数调通了没有?贴出来瞧瞧呢? ...

函数上边有啊,已经通了,程序另外一部分调用是可以的,可是在这一段里面就不行了,我实在想不出办法了:dizzy: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函数上边有啊,已经通了,程序另外一部分调用是可以的,可是在这一段里面就不行了,我实在想不出办法了:d ...

你从显示驱动,一步就跳到这里来了?大家提醒了楼主了,楼主是不是要先反思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从显示驱动,一步就跳到这里来了?大家提醒了楼主了,楼主是不是要先反思一下呢? ...

:'(还是不懂,第一次做这个啊,没有经验,求指导啊,感激不尽啊

网友E:
程序看不出来就直接用示波器看波形,当然要有一点基本分析能力。
一个时序对了,其它就看数据。
这是最笨最慢但最直观的方法,为以后写通信打下坚实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程序看不出来就直接用示波器看波形,当然要有一点基本分析能力。
一个时序对了,其它就看数据。
这是最笨最 ...

没有示波器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懂,第一次做这个啊,没有经验,求指导啊,感激不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参考:
“5分钟准备。”“1分钟准备。”“点火。”“起飞。”东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东风 ...

大神,理解不了,解释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理解不了,解释一下吧

每个环节都正常了,整体才能正常。
你不妨这样测试:让1602单独显示字符串,比如第一行显示12345678,第二行显示abcdefgh,把这个调通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环节都正常了,整体才能正常。
你不妨这样测试:让1602单独显示字符串,比如第一行显示12345678,第 ...

不是不显示啊,是那一部分程序根本没有执行,找不到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好办啦,直接仿真调试即可,看看程序是怎么一步步往下走的。

仿真芯片吗,可是买了仿真芯片一直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好办啦,直接仿真调试即可,看看程序是怎么一步步往下走的。

怎么仿真调试啊,原谅楼主是个小白

网友C:
用KEIL+proteus直接仿真。
不过我大致看了下你的程序,到处都是死循环啊。
比如:while(KEY4!=0),这个键不按下去就一直死在这里?
while(!KEY3);按键不松开也是一直死在这里?

网友A:
小白不可怕,可怕的是只会叫唤的小白,想做这行,就自己动手,方法都告诉楼主了。有几个模块?每个模块负责什么?模块之间怎么接口的?自然语言描述一下可以不?有叫唤的时间自己都写出来了。

不建议用仿真软件,会严重误导你做设计的,这么简单的程序,直接烧下去就OK了。楼主你不跟着理模块,是不会有任何收获的。

网友C:
void Display_LCD_String(uchar p,uchar *s) //1602显示
{
      uchar i;
      Set_LCD_POS(p);
      for(i=0;i<16;i++)
     {
          Write_LCD_Data(s);
          DelayMS(1);
     }
}
这个函数怎么回事?那个i除了计数,还有什么意义吗?
Write_LCD_Data(s);这里面的s一直不会变化,如何显示出字符串来?
楼主大概是想显示这样的结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id Display_LCD_String(uchar p,uchar *s) //1602显示
{
      uchar i;

是在按键设置时lcd上的数没有变,好像那一部分没有运行,数组里的数也没有被改变,我程序里还有一部分是可调式电子钟,那段代码在电子钟那部分可以运行啊,到这里就不行了,谢谢您花时间帮我

网友C:
“是在按键设置时lcd上的数没有变,好像那一部分没有运行”
你说了“好像”这个词,你得想办法把它确定下来!用一些调试手段,检测出“是”还是“不是”,不要用“好像”,否则你的调试就是在瞎蒙。
至于用何种手段,你可以在进入这一段代码的入口处,发出一个信号,比如,某个管脚的电平翻转一下,用万用表一量就知道有没有运行到此处了。
不过,我感觉你的代码很是混乱,逻辑上存在问题。你现在是4个按键,要是有几十个按键,这种写法岂不一团乱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在按键设置时lcd上的数没有变,好像那一部分没有运行”
你说了“好像”这个词,你得想办法把它确定下来 ...

好吧,我正在调试(学习中),谢谢您的指导,我会尽力解决这歌问题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吧,我正在调试(学习中),谢谢您的指导,我会尽力解决这歌问题的

那段程序的确是没有运行,可是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C:
void int0() interrupt 0                                  //有没有进入中断?
{
        BG=1;
        delay(1);
        while(KEY4!=0)                                    //这个条件有没有满足?
        {
                if(KEY3==0)                                //这个条件有没有满足?
                {
                        DelayMS(5);
                        while(!KEY3);                       //这个条件有没有满足?
                        Format_DateTime(dj+1,LCD_DSY_BUFFER3+6);
                        Format_DateTime(Time[dj][0],LCD_DSY_BUFFER4+2);
                        Format_DateTime(Time[dj][1],LCD_DSY_BUFFER4+7);
                        Format_DateTime(Time[dj][2],LCD_DSY_BUFFER4+12);
                        Display_LCD_String(0x00,LCD_DSY_BUFFER3);
                        Display_LCD_String(0x40,LCD_DSY_BUFFER4);
                        set();
                 }
        }
         delay(2);
        BG=0;
}

你可以在进入set()的必经之路上埋地雷,看看地雷有没有炸,没有炸说明程序根本运行不到这里。如果地雷响了,逐步改变地雷的位置,顺藤摸瓜就可以看清程序走向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段程序的确是没有运行,可是还没找到原因

终于找到原因了,谢谢大家给我的帮助

楼主:
谢谢大家了,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让我静下来反思,好开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了,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让我静下来反思,好开心

得方法者,得食。

网友F:
一般初始化成功就没有太大问题,程序如果没错的话,看看引脚正不正常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示波器啊

soundforge60软件
台电一台。
接3条线到电脑声音输入口,地,信号1,信号2。
录音,后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