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 MCU 多通道ADC转换问题

楼主(2013-11-15):
用STM8L MCU实现三路电压点测量,三个电压点分别接在PD5,PD6,PD7三个口.
.怎样实现三个电压的采集.搞了好久只能测试一个点.看了操作手册,要用到
DMA.为知怎么用.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和DMA没关系吧,要切换采样通道

网友B:
可以参考库里面自带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