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下函数体里面的变量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3-11-15):
如下面情况:
void f(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j=0;
      unsigned char k=P3;
...............
}

对于变量i,是不是仅仅分配内存时就初始化为0,以后调用函数f时,不会每次都初始化?
而对于变量j和k,则是每次调用函数f,都会初始化为0,以及读取P3端口的值??

网友A:
不会哇 看看楼下怎么说

网友B:
这么低级问题,static 是变量是在 常量区的,相当于全局变量。

网友C:
未初始化或者初始化为0的全局变量和static放在.bss段,非0值的全局变量和static放在.data段,所有这些都是由编译链接器来做的,程序运行时并不执行static或者全局变量的初始化工作部分。
而局部变量在栈内,每次都是新鲜的,所以每次都有相应的代码去初始化他们。深入了解还是去看看编译链接的相关知识。

网友D:
哈哈,长知识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