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看门狗问题

楼主(2013-11-15):
资料上说:WDT在休眠或空闲模式超时,器件将唤醒并从PWRSAV指令处开始继续执行代码。--问题来了器件唤醒后是从main函数第一句开始执行(也就是复位了),还是从空闲模式下面的语句开始执行。不理解“从PWRSAV指令处开始继续执行代码”到底是从哪里开始执行。

网友A:
从哪里进入休眠或空闲模式,就从哪里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哪里进入休眠或空闲模式,就从哪里继续。

/*****用的中颖79f083**/
RSTSTAT =0x01;   //喂狗   1024ms
idle_mode();   //进入空闲模式
for(i=0;i<3;i++)
{
   led0=!led0;
  delayms(100);
}
按你说的led0会闪烁,但我发现没有执行idle_mode();下面的语句,而是直接复位了。所以对这句话“从PWRSAV指令处开始继续执行代码”就不理解了

楼主:
看了一下规格书,中断唤醒空闲模式才会继续空闲模式下面的程序,看门狗溢出只会产生复位。从而从头开始了。

楼主:
还是感谢好心人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