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KEIL51能将CODE常量定义到固定地址么?

楼主(2013-11-15):
写51的程序,希望能将Code声明的数组定义到指定的ROM地址中。
求教能否实现,实现步骤。

还有希望能给个详细的Keil生成的Hex文件的分析,
十分感谢!

网友A:
用汇编或连接器命令指令

网友B:
1 用“_at_ 绝对地址”
2 生成HEX,在设置里的User下的Run #1添加命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 用“_at_ 绝对地址”
2 生成HEX,在设置里的User下的Run #1添加命令

为里不能不用_at_,用了不能初始化

网友B:
怎么用了不能初始化了?

网友A:
// xx.a51
cseg at 1000h

public my_array

my_array:
    db 0
    db 1

end

// xxx.c

extern unsigned char my_array[];

    if(my_array[0]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