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看不懂的C程序

楼主(2013-11-15):
  GPIOx->BSRR=(((unit32_t)0x01)<<pinpos);
这个操作就是将BSRR寄存器的第pinpos位设置为1

本人C语言该看的地方都看了,结构体指针之类的。。。可是看到这样一段程序为什么还是看不懂呢   求大神们解释下 这是如何移位赋值的

网友A:
stm32 每一个位有一个特殊的地址,操作这个地址内容和位赋值是同样的操作.

网友B:
你就字面上去理解,置1设置对应位为1,置0不影响

网友C:
很好理解啊

GPIOx->BSRR=(((unit32_t)0x01)<<pinpos);
就是0x01 左移 pinpos 后 再赋值给BSRR
其中 GPIOx 为一个结构体指针

网友D:
这个是pinpos就是对应的Pin脚

网友E:
pinpos是输入参数,表示PIN的脚位,范围: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