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跟SWD模式在功能上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3-11-15):
JTAG跟SWD模式在功能上有什么区别吗?

我的理解是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一个线多点,一个线少点,那买个STM8的烧写器就能用,谁还花这么多的钱买JLINK啊?

网友A:
JTAG和SWD都是STM32上才有,与STM8的烧写器用什么关系?

网友B:
功能上基本上没驱动

网友C:
还有烧写速度不同

网友D:
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我省IO的时候就用SWD

网友E:
主要是烧写速度  以及是否需要专门的驱动   不过  就是烧写工具而已   楼主  没有必要这么纠结吧

网友F:
看看boot跳线有没有问题啊?楼主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G:
swd方便   节省版子空间

网友H:
在使用SWD时,可以减少GPIO占用,在高速下数据更可靠,但要是仿真器支持。不过现在一般的仿真器都支持SWD了。 一般情况下,没有什么区别,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I:
JTAG适用的器件要多些. 不过现在已经有只有SWD而没有JTAG的了(比如某些M0). 所以要根据你的需要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