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输入的开关电源,可以这样变成380V输入吗?

楼主(2013-11-15):
(无正文)

网友A:
注意峰值电压,要爆的!

网友B:
我只知道电源输入端用两个电容可以倍压整流,可以兼容110V和220V电压输入,不知道380V如何降压使用,有谁知道的能否共享一下

网友C:
啥叫并波整流?

网友D:
380输入的少,但也有。
啥叫并波整流?半波?不行。

网友E:
这样简单改是不行的,要改动的元件多了,等于重新设计。

网友F:
LZ方法100%不行,只能买非常规的380V AC输入的开关电源,很贵的

网友G:
四线制380V有中线就好说了,直接接一相就可以了,没有的话就加变压器变到220V呗。

网友H:
同意楼上,如果电源已经定型,你还是自己去绕一只隔离变压器先降压,这样也最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