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NTC温度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3-11-15):
求助:为什么我的读取NTC温度传感器刚开始的时候温度(实际上是电压值)但是过会儿就读取的数值就不对了。电压值就只有零点几伏了?但是我重新焊接以后又恢复正常!但是过一会儿又不行了!反复都是这样子?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急死了...

网友A:
先排除是不是上面代码问题   硬件问题可能性小些
这个还是说不好

网友B:
建议楼主用温度二极管吧 ,这要效果会好一点。

网友C:
考虑下你的温度传感器重新选型吧

网友D:
这个问题  确实很头疼

网友E(2014-01-25):
个人认为芯片为了使自身工作在最佳的状态,里面应该内嵌的散热装置

网友F(2017-02-24):
请问下ntc阻值怎么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