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以太网

楼主(2013-11-15):
avr 用以太网通信 选择什么芯片号 enc28j60 还是w5100 其他的也可以推荐

网友A:
对AVR来说,肯定是W5X00系列比较简单。
目前最新的有W5500。

当然,如果有其它需要,也可以选用一些串口转XX模块更简单。

网友B(2014-01-06):
用enc28j60更灵活,能学到网络协议。

网友C(2014-04-03):
用串口,RJ45模块。发送数据为:IP地址,数据。 用发送的IP指定数据的目的地址,
这种模块很多的,不叫串口转以太网,叫串口网络服务器模块
发送数据大都都是通过UDP方式实现的。我这边在用的一个是MP3模块,带串口功能。就可以通过单片机指定IP,以把数据发给指定的IP的模块(接收)其它模块上发数据,只要在配置时,把IP配成服务器的模块的IP即可

网友C:
晕,发错了

网友D:
串口专网口吗

网友E:
ENC28J60我们用过,xmega32D4加enc28j60

网友(2017-04-24):
直接用以太网协议栈芯片CH395,内置TCP、IP协议栈。无需详细了解以太网协议即可做以太网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