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MSP430独立按键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3-11-15):
P4.4是一个开关按钮,当P4.4关的时候,关中断,另外三个中断按键是不起作用的。可是如果在P4.4关的时候按了P1.3,打开P4.4的时候显示的内容为SdPage(**2)>>SdPage(**3)>>SdPage(**4),不明白明明在P4.4关的时候关中断了,开P4.4的时候会显示SdPage(**4)的内容。如果P4.4关的时候没有按其他中断键,就没有问题。下面是我的程序,请各位大神帮忙: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intrinsics.h>
#include <cry242a.h>

uchar num=0;
uchar aa;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Clock_Init();
   contrl();
   light();
   dataport();
   delayms(10);           // wait for LCD module power on reset
   LCD_init();
   delayms(1);
   P1DIR &= ~BIT4;     //P1.4为输入
   P1IE  |= 0x0f;      //低四位中断允许
   P1IES |= 0x0f;      //选择下降沿
   P1IFG &= 0x00;      //中断标志清零
   while(1)
   {
     if ((P1IN&BIT4)==BIT4)
     {
       SdPage(**1);
       aa  = 1;
       num = 0;
       _DINT();
     }
     else
     {
       SdPage(**2);
       aa  = 0;
       delayms(1000);
       SdPage(**3);
       _EINT();
       num = 0;
     }
   while((P1IN&BIT4)==aa);
   }

}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KEY (void)
{
   if ((P1IFG&BIT3)==BIT3)
   {
     if (num<12)
     {
       num++;
     }
     P1IFG &= ~BIT3;
   }
   else if ((P1IFG&BIT2)==BIT2)
   {
     if (num>0)
     {
       num--;
     }
     P1IFG &= ~BIT2;
   }
   else if ((P1IFG&BIT1)==BIT1)
   {
     num = 0;
     P1IFG &= ~BIT1;
   }
   switch (num)
   {
     case 0 : SdPage(**3); break;
     case 1 : SdPage(**4); break;
     case 2 : SdPage(**5); break;
     case 3 : SdPage(**6); break;
     case 4 : SdPage(**7); break;
     case 5 : SdPage(**8); break;
     case 6 : SdPage(**9); break;
     case 7 : SdPage(**10); break;
     case 8 : SdPage(**11); break;
     case 9 : SdPage(**12); break;
     case 10 : SdPage(**13); break;
     case 11 : SdPage(**14); break;
     case 12 : SdPage(**15); break;
     default : break;
   }
}

网友A:
真不知所运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不知所运云

网友B:
是能中断前没清中断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