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C热敏电阻专业术语

楼主(2013-11-15):
万瑞和电子在《热敏电阻各参数指标》一文中已经对热敏电阻各参数做了详细解释说明,在这里主要是对跟大家谈谈热敏电阻的一个分支—PTC热敏电阻专业术语。
  一、PTC热敏电阻阻温特性:
  指的是在规定电压下,PTC热敏电阻器的零功率电阻值与电阻本体温度之间的关系。
  额定零功率电阻值 (R25或Rn):指的是在25℃条件下的零功率电阻,除非客户特别说明另一温度。
  最小阻值(Rmin):是指从常温25℃开始,温度曲线系列所对应的最小电阻值,此时Rmin所对应的温度为Tmin。
  开关温度(Tc):当阻值开始呈现阶跃性增加时的温度为开关温度,即当阻值升至2倍最小电阻值(Rmin)时所对应的温度,也称居里温度。
  最大工作电压(Vmax):在最高允许环境温度下,PTC热敏电阻器能持续承受的最大电压。
  最大电流(Imax):指在最大工作电压下,允许通过PTC热敏电阻器的最大电流。
  不动作电流(Int):不动作电流即额定电流或保持电流,指在规定的时间和温度条件下,不导致PTC热敏电阻器呈现高阻态的最大电流。
  动作电流(It):指在规定的时间和温度条件下,使PTC热敏电阻器阻值呈阶跃型增加时的最小电流。
  最大电压下的温度范围:PTC热敏电阻在最大电压下仍能连续工作的环境温度范围。
  耗散系数(δ): PTC热敏电阻器中功率耗散的变化量与元件相应温度变化量之比,称为耗散系数(mw/℃:δ=P/(T-Tr)
  耐压值:指在规定的时间和温度条件下, PTC热敏电阻器能承受的最大电压,超过这个电压,PTC热敏电阻器将击穿。
  热时间常数(τ):在静止的空气中,PTC热敏电阻器从自身温度变化到与环境温度之差的63.2%时所需的时间。
  残余电流(Ir):指在最大工作电压下,PTC热敏电阻器阻值跃变后,热平衡状态下的电流。
  温度系数(αT):可表示为:
  所以
  一般指
  R1、R2所对应的温度即是T1、T2,分别比居里温度高10℃和25℃。
  最小阻值时的温度(TRmin):最小阻值Rmin出现时所对应的温度。
  上限温度(UCT):热敏电阻可继续工作时的最大环境温度。
  下限温度(LCT):热敏电阻可继续工作时的最小环境温度。
  二、PTC热敏电阻伏-安特性:
  在25℃的静止空气中, 指加在热敏电阻器引出端的电压与达到热平衡的稳态条件下的电流之间的关系:
  绝缘热敏电阻:达到规定的绝缘阻值及电压验证测试的热敏电阻。
  非绝缘热敏电阻:不要求绝缘电压和绝缘阻值测试的热敏电阻。
  起始电流(Iin):在电路开关启动到闭合瞬间所出现的电流,即Iin。
  峰值电流(Iinp-p): 起始电流(Iin)的峰-峰值。
  三、PTC热敏电阻电流-时间特性:
  指热敏电阻器在施加电压过程中,电流随时间的变化特性:

网友A:
很好 值得学习看看

网友B(2014-08-21):
不要求绝缘电压和绝缘阻值测试的热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