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保险丝选型小技巧

楼主(2013-11-15):
  第一、常态电流:首先我们必须知道,在所使用的电路中流经保险丝的常态电流大小。通常情况下我们要预先设定一个减额量,然后按下面的原则来进行选择:即常态电流必须小于额定电流与减额系数的乘积。
  第二、熔断电流:按照UL规格的规定,保险丝(熔断器)应在额定电流2倍的情况下快速熔断。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为了确保可靠地熔断,我们推荐熔断电流应大于额定电流的2.5倍。另外熔断时间是重要的话,还必须参考厂商提供的熔断特性图来作出判断。
  第三、短路电流:我们把电路短路时流过的最大电流值称之为短路电流。对于各种保险丝来说,额定断路容量是有规定的,我们在选择保险丝时必须注意不要使短路电流超过额定断路容量。如果选择了断路容量小的保险丝,则有可能使保险丝破裂或者引发火灾。
  第四、冲击电流:观测冲击电流的波形(脉冲电流波形),用I2t值(焦耳积分值)来计算它的能量。冲击电流的大小和次数不同,对保险丝造成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冲击电流的I2t值与单脉冲的熔断I2t值之比决定了保险丝耐冲击电流的次数。
  第五,开路电压:开路电压一般应选定为小于额定电压。例如将额定电压为DC24V的保险丝用于AC100V的电路中时,有可能引燃保险丝或使保险丝破裂。
  因此,在贴片保险丝选型时,注意以上五个小技巧会让您轻松应对保险丝选型问题。

  万瑞和是一家专业生产和研发自恢复保险丝的生产厂家,如果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去网站免费咨询在线产品选型师

网友A:
很实用的小技巧

网友B:
能具体介绍一下冲击电流怎么试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