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16F877A单片机开启睡眠和看门狗功能的使用

楼主(2013-11-15):
各位大侠:

  我现在用的PIC16F877A单片机,做了个设计,用了串口中断、RB电平变化中断、RB0下降沿检测中断,我现在想把睡眠和看门狗功能加进来,请问要做哪些设置?睡眠和看门狗怎么使用?

谢谢!

网友A:
看数据手册,说的很清楚,提醒一下,配置字把没用的都关了,不然进入睡眠电流也在100ua左右,效果不明显

网友B:
看门狗比较好使用啊.....比如你设置的是100ms的看门狗,你应该每隔100ms内清零看门狗,如果没有清零,单片机就会自动重启,当然最好是你设置时间的一半吧,避免出现一些意外,至于睡眠,貌似是类似于外部中断的吧,没怎么搞过.........

网友C:
你这问题···只有耐心看数据手册,不然就是你想别人帮你写出来?

网友D:
数据手册中有标准而详细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