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SPI通讯程序求助

楼主(2013-11-15):
不废话 直接上代码 单片机 msp430f2132  求高手看哪错了?
#define UZ2400_MOSI_bit     BIT1
#define UZ2400_SPI_CLK_bit  BIT3
void WriteSPIData(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data&0x80)
        {
            P3OUT|=UZ2400_MOSI_bit;
        }
        else
        {
            P3OUT&=~UZ2400_MOSI_bit;
        }
        P3OUT|=UZ2400_SPI_CLK_bit;
        data<<=1;
        P3OUT&=~UZ2400_SPI_CLK_bit;
    }
}
void WriteSPIDatal(unsigned int data)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data&0x80)
        {
            P3OUT|=UZ2400_MOSI_bit;
        }
        else
        {
            P3OUT&=~UZ2400_MOSI_bit;
        }
        P3OUT|=UZ2400_SPI_CLK_bit;
        data<<=1;
        P3OUT&=~UZ2400_SPI_CLK_bit;
    }
}
unsigned char ReadSPIData()
{
unsigned char data,i;
for(i=0;i<8;i++)
{
  data<<=1;
  P3OUT|=UZ2400_SPI_CLK_bit;
  if(0x04 & P3IN)data|=0x01;
  P3OUT&=~UZ2400_SPI_CLK_bit;
}
return data;
}

网友A:
片选端呢?

SPI和什么通信或者操作什么?建议楼主补充说明下。
ps:你这什么都不说,换别人看都懒得看你的程序

网友B:
楼上说的是正理。
一般SPI和IIC等通讯,重点要关注时序

网友B:
建议楼主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看时序

网友:
也没有看明白楼主要说明什么意思呢

网友:
你是程序编译不过去呢?还是?

网友:
spi是有读取时间的,不能太快的。

网友C:
模拟SPI总线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跟外接设备通讯也是非常方便的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问题已经解决了 确实是太快了 我把主频从8M变成1M以后就好了 我做的这个项目是MSP430F2132与UZ2400通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问题已经解决了 确实是太快了 我把主频从8M变成1M以后就好了 我做的这个项目是MSP430F2 ...

解决了就好,:handshake

网友D:
速度太快了!

网友D:
spi是有读写速度限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