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VR的ADC选用内部参考电压,VCC,AVCC,VREF要怎么接电路?

楼主(2013-11-15):
看芯片手册上说,接内部参考电压要在VREF上接一个外部电容?我用的是atmega164pa-au

网友A:
AVR的ADC选用内部参考电压,
VCC,AVCC 还是推荐的滤波接法.
VREF 外接电容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R的ADC选用内部参考电压,
VCC,AVCC 还是推荐的滤波接法.
VREF 外接电容到地.

请问一下,滤波接法是怎么接呢。
VCC和AVCC之间接一个电容?

网友A:
手册有个推荐: VCC和AVCC之间接一个电感, 再电容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有个推荐: VCC和AVCC之间接一个电感, 再电容到地.

嗯,我明白了。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有个推荐: VCC和AVCC之间接一个电感, 再电容到地.

话说。怎么结贴呀。

网友A:
关于如何结贴的最详细教程 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