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2013-12-01 不是完整的jlink,不支持j-flash,不支持其它公司的芯

楼主(2013-11-15):
     今天上午调试程序,涮了3次固件,气死我了。记得我的百宝箱里有一块KwikStick K40的板子,www.freescaleic.org上抽奖得到的。上面有一个jlink,是正版的,而且其接口是引出的,经过实际实验,完全可以自由升级及调试。下面是折腾的过程:

1.  首先你得拥有一个KwikStick的板子。不管你偷也好,抢也好,买也好,它的的外形是这样子的:

2. 我的是K40的,把上面的一个拔码开关,拔到OFF位置,关闭板子上的K40的芯片。J8是jlink的引出口,其信号是这样的:
此接口没有JTAG_TRST脚,不过没关系。在你的目标板上,把JTAG_TRST上拉到VDD即可,其它引脚按照上图接好。
最后就可以调试了,也可以随便升级。

网友A:
感谢分享。KwikStik提供J-Link调试器。

网友B:
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C:
手上的板子多了就灵活了~~

网友D:
哇噻,楼主用了一个抽奖的板子,搞出来一个正版的J-LINK,还真是物超所值啊.

网友E:
对楼主表示膜拜!!

网友F:
曾经这么用过,但似乎对J—FLASH不支持。

网友G:
能支持哪些芯片呢?飞思卡尔之外的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支持哪些芯片呢?飞思卡尔之外的支持吗?

刚试了一下,确实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曾经这么用过,但似乎对J—FLASH不支持。

确实是这样的,不支持j-flash.
我还以为freescale大方了一回呢,原来不过如此,这个不用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