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AD芯片啦!

楼主(2013-11-15):
我用来测量电流互感器出来的交流小信号,然后求有效值

所以输出速度,至少的1KHz SPS吧

位数14bit 或16bit  ,单通道差分输入  输入最大2.5V即可,,

有双极性AD或可以检测 正负电压最好了,实在不行,我就只检测半波

看了下积分型的,速度都太慢了。不知道有合适的没

网友A:
LTC2379-18

网友A:
LTC2370-16

网友A:
LTC2378-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CS5463

谢谢,电能计量芯片啊,我怕速度太慢,我基本在二三个周期就出结果

还而电能计量芯片不知道最低能测到多少电压,我测交流估计最小要测到1mV ,最大也就1V

楼主:
引用 网友A:
LTC2378-20

这几个芯片看着很给力啊,不知道价格怎么样。。公司很多网站都封了,查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几个芯片看着很给力啊,不知道价格怎么样。。公司很多网站都封了,查不到 ...

我又不乱推荐:)

网友A:
你也可以用AD7176-2,24位的。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