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帮忙看下我这个运放的失调电压这么大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11-15):
我们现在生产的机有一个问题搞不定,把问题描述下:
    电路设计主要是用ADA4062运放做一个小信号正弦波的精密整流和放大,然后把得到的信号送到单片机AD采样。
A点为正弦波信号输入;B点为整流后输出,直接到单片机;电源供电为+5V和-5V。
现在电路功能都是正常的。只是发现有零点漂移的情况:在A点没有信号输入时,B点有一定的直流电平输出,一般范围从-20到+30mV左右,最大的能到60mV。
    我们做了个测试板,只焊上面运放周边的元件,接好电源,用IC测试座来夹住运放测试。
同块板子,测试每个运放输出都不一致。用示波器直接测量B点的波形,最大有60mV的直流电平
按运放的datasheet中说4062的最大漂移是2.5mV,典型值0.7mV,放大倍数 6(120K/20K),那正常的漂移应该在+/-12.5mV以内才是对的。我们估计还是电路这边有问题,大家帮忙分析下哪里有问题。
补充: R123位置是空的

网友A:
“按运放的datasheet中说4062的最大漂移是2.5mV,典型值0.7mV,放大倍数 6(120K/20K),那正常的漂移应该在+/-12.5mV以内才是对的。”——————
LZ忽略了运放失调电流的影响。

网友B:
既然用了弹片机,失调和温漂用软件处理最好。

楼主:
失调电流如何影响的?

网友C:
可是失调电流大概是0.5pA,最大25pA,影响会有这么大?
楼主,测直流电平的时候,用的是啥示波器啊,什么档位测的?带宽限制用哪个,20M,200M,还是全带宽?

网友C:
期待楼主更新,以及是如何处理的

楼主:
泰克示波器,最小可以2mV/1档。
我拿一个运放(按上面方法测得有-20mV左右值),把他测单路运放,如下图所示。C点不接地时,B点测得波形小于1mV。把C接地时,B点测得波形为6mV左右,这个应该正常。现在在想是不是两路运放一起造成这么大的呢?
按我们电路的设计,实际是两级运放,第2级的放大应该是把1级和2级的的VOS都放大了。
但为什么有个别芯片无输入时能测到60mV输出?

楼主:
难道减小零点漂移只能靠采用VOS更小的运放?有合适的运放推荐吗?要兼容上面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泰克示波器,最小可以2mV/1档。
我拿一个运放(按上面方法测得有-20mV左右值),把他测单路运放,如下图所 ...

楼主用示波器的时候先做一下SPC(signal path compensation)吧...然后用2mv/div,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示波器,探头什么型号呢?首先把示波器自身引入的误差消除。其实测直流的话,貌似万用表或者Keithley的测量仪器是不是好点或者说准点呢?毕竟主流示波器现在的A/D位数基本上是8位的。你的问题其实我也不明白,求高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