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为什么将SH69P461的PB0配置为输出口,但是却无法给它赋值呢

楼主(2013-11-15):
se, IO, ni, hp, timer

写了一个用io来模拟uart通信的程序,将PB0配置为输出口作为uart的发送端,但是发觉一直没给他成功赋值。程序如下:
List        P=69P461
Romsize         =2048

;*******************************************************
;                系统寄存器
;*******************************************************
        IE                       EQU        00H
        IR                       EQU        01H
        TM1                    EQU        03H
        TL1                     EQU        06H
        TH1                     EQU        07H
        PORTA_DATA      EQU        08H
        PORTB_DATA      EQU        09H
        PIN3_2_CFG        EQU        14H
        PORTA_CFG        EQU        18H
        PORTB_CFG        EQU        19H
;*******************************************************
;                用户数据寄存器
;*******************************************************
        CIG_SEND_IO        EQU        PIN3_2_CFG
        SEND_IO                EQU        PORTB_DATA
        KECY_CODE_H       EQU        32H
        KECY_CODE_L       EQU        33H
        COUNT                   EQU        34H
        READY_SEND         EQU        35H
        BK_T0                    EQU        39H
        BK_AC                    EQU        40H
;************************************************************
;                程序入口
;************************************************************
        ORG        000H
        JMP        RESET                                ;reset中断入口        $000h
        RTNI
        RTNI
        JMP        T1_SEVER                        ;timer1中断入口 $003H
        RTNI
        RTNI

RESET:
        NOP
        NOP
        NOP
        NOP                                        ;ensure the IC is stability
        LDI        KECY_CODE_H,0110B                ;
        LDI        KECY_CODE_L,1000B
        LDI        CIG_SEND_IO,0000B                ;将PORTB0配置为I/O口,作为uart的发送端
        LDI        PORTB_CFG,0001B                        ;将PORTB0配置为输出口
        LDI        TL1,06H;03H;08H(9600)                ;定时26us中断一次(使用内部4M振荡器)
        LDI        TH1,0EH;0FH;09H(9600)                                ;
        LDI        TM1,07H                                ;分频比1:1并启动timer1
        LDI        AD_RESULT_L,0
        LDI        AD_RESULT_H,0
MAIN:
        LDI        IR,0
        ORIM        IE,0000B                        ;开AD,timer0定时中断
        CALL        SEND_CHAR                        ;将按下的按键键值通过串口发送出去
MAIN_LOOP:
        JMP        MAIN

;*************************************************
;                timer1中断服务程序
;*************************************************
T1_SEVER:
        LDA        BK_T0,00H                        ;保存AC的值
        ANDIM        IR,1101B                        ;清timer1中断请求以防多次触发中断
        LDI         READY_SEND,1
        STA        BK_T0,00H                        ;恢复AC的值
        RTNI
        RTNI

;**************************************************
;                uart发送8位数据
;**************************************************
SEND_CHAR:
        NOP
        LDI        SEND_IO,00H                ;发送起始位(此指令执行完之后SEND_IO的值并没有为0)
      ....................
END

网友A:
用UART通讯,最好将程序放在Timer中断中实现

网友A:
;-----------------------------------------------------
Timer0ISR:
        STA                   zACC
        ldi                   rzIRQ                ,0x00
;-------------------------------------------------
        lda                nUARTFlag
        baz                NormalTimer0
        ba3                ?txdStop
        ba2                ?txdTB8
        ba1                ?txdData
;;        ba0                ?txdStart
    ?txdStart:;--------------------------------------------------------------- step 1
            ldi                nUARTFlag        ,0010b                //switch to step 2
        jmp                ?busLow
    ?txdData:;---------------------------------------------------------------- step 2
            sbim                zUartBitLen        ,0x01
            bnz                $+2
            ldi                nUARTFlag        ,0100b                //switch to step 3
            lda                nUARTDataL
            sta                zIntTmp
            shr
            sta                nUARTDataL
            lda                nUARTDataH
            shr
            sta                nUARTDataH
            bnc                $+2
            orim                nUARTDataL        ,1000b
            lda                zIntTmp
            ba0                ?busHigh
            jmp                ?busLow
    ?txdTB8:;----------------------------------------------------------------- step 3
            ldi                nUARTFlag        ,1000b                //switch to step 4
        jmp                ?busLow
    ?txdStop:;---------------------------------------------------------------- step 4
        ldi                nUARTFlag        ,0000b                //switch to step 0
    ?busHigh:;-----------------------------------------------------------------------
            orim                rzPB                ,0001b
            jmp                NormalTimer0
    ?busLow:;------------------------------------------------------------------------
            andim                rzPB                ,1110b
;---------------------------------------------------
NormalTimer0:
               adim                zInt_C                ,01
               sbi                zInt_C                ,04
               bnc                Exit_Timer0
               ldi                zInt_C                ,00
        LDI                   rzWDT                ,0x0B
        adim                  zDelayL        ,0x01                  ;;channel 1 main loop time counter
        eor                zDelayL
        adcm                zDelayH
        adim                zLEDTime        ,01                ;64ms
        bnc                Exit_Timer0
        ldi                nDispVolt        ,06                ;;for test!
        lda                nDispVolt
        sta                nUARTDataL
        sta                nUARTDataH
        eorim                nUARTDataH        ,0x0f
            ldi                zUartBitLen        ,0x08
        ldi                nUARTFlag        ,01
        orim                rzPB                ,0001b                ;;busy signal!
Exit_Timer0:
        LDI                   rzIE                ,0x04                ;timer0 ISR Enable!
        LDA                   zACC
        rtni

楼主:
引用 网友A:
;-----------------------------------------------------
Timer0ISR:
        STA   ...
;*******************************************************
        PORTA_DATA        EQU        08H
        PORTB_DATA        EQU        09H
        PIN5_4_CFG        EQU        15H
        PORTA_CFG        EQU        18H
        PORTB_CFG        EQU        19H

;*****************************************************

        ORG        000H
        JMP        RESET
        RTNI

RESET:
        NOP
        NOP
        NOP
        NOP
        LDI        PIN5_4_CFG,0000B                ;将PORTA2配置为I/O口
        ORIM        PORTA_CFG,0100B                        ;将PORTA3配置为输出口
MAIN:
        LDI        PORTA_DATA,00H
        NOP
        JMP        MAIN

END
谢谢版主,不过主要问题是无法给io口赋值。刚才我用了以下的代码试了一下,发觉还是无法给io口赋值,您再帮我看看,哪儿出了问题

网友B(2025-10-30):
SH69P461 的 PB0 配置为输出却无法赋值,可能原因:1. 端口模式配置错误,需确认 PBM 寄存器中 PB0 对应位是否设为输出(如 00 为推挽输出);2. 引脚被其他外设复用(如定时器、ADC),未切换为 GPIO 功能;3. 赋值语句错误,需用正确寄存器(如 PBDAT)写入;4. 硬件故障,引脚短路或芯片损坏。检查配置与复用设置。

网友C:
SH69P461 的 PB0 配置为输出却无法赋值,可能是配置步骤遗漏:需先通过方向寄存器(如 PBDIR)将 PB0 设为输出,再写数据寄存器(如 PBDAT)赋值。也可能是寄存器地址写错、IO 口被复用功能占用(未关闭其他功能),或硬件上引脚外部电路短路 / 虚焊,导致输出被钳位。检查配置代码和引脚电路。

网友D:
SH69P461 的 PB0 无法赋值,可能是引脚复用未配置正确:需先设置 PB 口方向寄存器(如 PBDIR),将 PB0 位设为 1(输出模式)。若仍无效,检查是否被其他外设占用(如定时器输出),需关闭对应外设功能。另外,确认电源电压正常,或尝试复位芯片后重新初始化,排除程序运行异常导致的控制失效。

网友E:
可能原因:1. 未正确配置端口方向寄存器(如 PBCON 寄存器),需确保 PB0 设为输出模式;2. 寄存器地址或位操作错误,检查赋值语句是否正确;3. 引脚被复用为其他功能(如定时器、串口),需先禁用复用功能;4. 硬件问题,如引脚短路或芯片故障,可换引脚测试排查。

网友F:
常见原因:1. 端口功能未正确配置(未将 PB0 对应的方向寄存器置 1,仍为默认输入模式);2. 引脚被复用为其他外设功能(如 ADC、串口),未解除复用;3. 寄存器操作语法错误(如未正确引用端口寄存器地址);4. 电源域未使能或引脚硬件故障。需核对方向寄存器配置,关闭 PB0 的外设复用功能,按 datasheet 语法操作寄存器,也可通过仿真查看寄存器值与引脚电平,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G:
SH69P461 的 PB0 配置输出后无法赋值,可能是未正确配置端口控制寄存器(如 PBCON),未将 PB0 明确设为输出模式。也可能 PB0 被复用为其他功能(如 ADC、中断),未关闭复用功能。还可能是电源供电异常、芯片 IO 口损坏,或代码中赋值语句逻辑错误(如未操作正确的端口数据寄存器 PBDAT),导致电平无法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