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使用2.5V供电,USB接口怎么办?

楼主(2013-11-15):
STM32F103使用2.5V供电,USB接口怎么办? 可以直接连接USB座子吗?

网友A:
估计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没什么问题

那D+ 上拉到2.5V还是3.3V?

网友B:
貌似usb是5v的

楼主:
香版主能解答下吗?

网友C:
电压不够3.3V,用USB没问题么?

网友C:
插了之后不就有5V电源了么?

网友D: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可以试一试

网友E:
呵呵,可以直接接个5V过去看看能用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