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错误怎么解决呀?

楼主(2013-11-15):
fatal error: file
   "D:/CCS4.x/instal/ccsv4/tools/compiler/c2000/lib/rts2800_ml.lib<boot.obj>"
   specifies ISA revision "C2800", which is not compatible with ISA revision
   "C28FPU32" specified in a previous file or on the command line

这个是什么意思呀,我用的是CCS4.2,想建一个工程,一直这个错误。

楼主:
这个错误是库用的不对,不能用rts2800_ml.lib这个库,而要用rts2800_fpu32。

楼主:
是对28335来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错误是库用的不对,不能用rts2800_ml.lib这个库,而要用rts2800_fpu32。

谢谢分享
rts2800.lib:C/C++运行支持库;

rts2800_ml.lib C/C++大内存模式运行支持库.

rts2800_ml.lib中有大量浮点运算处理的函数而rts2800.lib没有,具体可在库文件的原文件中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