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打算做一个电源,有个问题需要请教

楼主(2013-11-15):
芯片是UC3842,功率是20W输出,3至15V电压可调,0至2A电流可调,LM358恒压恒流,带有过热保护,过流保护,短路保护。关于电压可调的问题,常规的做法是在输出端做一个二次线性稳压,但是用线性稳压的话,你调的电压越低,效率也就越低,所以我打算直接调压,但是有个问题,假如当电压调到15V时,辅助绕组是16V,当电压调到5V的时候,辅助绕组电压也会降下来,这样一来3842就会关闭输出处于打嗝状态,我的想法是,辅助绕组多绕几圈,然后用317稳压给芯片供电,这样一来,不管你输出电压调多少,芯片供电电压都是不变的,不知此法可行不可行?请大家指教!另外我想问一下,3842做电源,一般来说效率可以做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