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上的电源滤波总是用钽电容或者普通贴片电容,容值怎么选的?

楼主(2013-11-15):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我也得学习

楼主:
好吧。去查了查资料,板子上按照470uf 25v的电解电容来画了,到时候板子弄好了看行不行。

网友B:
电源滤波电容的选取经验公式:

   C I / (2*V*f);

C — 滤波电容容量(F);
I — 电源负载电流(A);
V — 电源输出电压(V);
f — 纹波最低频率(Hz)。

网友C:
相对4楼,我的这个容易记
也可按1mA对应1uF选择,或者更大一点

网友B(点评):
5V以上的电源可以。如果电源电压较低,比如CPU核心电压只有1.2V,这样选取电容,容量就小了。

网友D(点评):
兰天正解, 得根据需求, 以前做音响,经验公式也是每1A/1000uF,有银子多砸点更好

楼主:
多谢大侠相助。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源滤波电容的选取经验公式:

   C ≥ I / (2*V*f);

学习,谢谢

网友F:
钽电容的耐压要充分余量,这东西容易爆炸,容量也比较小。其实用普通铝电解电容就可以了,成本又低,还可以并加一个小的陶瓷电容。铝电解电容整大点没关系。12V直接LDO转3V3,LDO芯片可能会烫一点。9V的压降在上面,500mA下来就4W~你看看

网友B:
钽电容、普通铝电解电容外,其实还可以选用固态电容。固态电容优点不少。

网友G:
用普通铝电解即可,无需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