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这个基准电源怎么了??各位大侠快来看看!!!

楼主(2013-11-15):
电路板简要描述:当前电路板只焊接了AMS1117和AD7705(ADC)以及ADR425(基准电源)。所有器件的滤波电容均未焊接。AMS1117给AD7705供电,ADR425提供参考电压。

现象1:当使用ADR425 焊接到板子上,时板子上有AMS1117,有AD7705,ADR425输出电压不正常。电压大概在4.6V~4.8V之间。

现象2:把ADR425从板子上取下来,只连接VIN和GND两个引脚到板子上,输出电压不正常电压大概在4.8V左右。

现象3:ADR425因为操作失误损坏,改用ADR435。将ADR435的Vin和GND两个脚连接到板子电源输入端。与板子并联,如下图。ADR435输出电压不正常。

现象4:在现象3的基础上断开AMS1117的负载,即AD7705的电源。ADR435电压输出正常电压5.001V。连接上AMS1117与AD7705后,ADR435输出电压不正常。

现象5:在现象3的基础上,将ADR435用REF02芯片代替。无论AMS1117与AD7705是否连接REF02芯片电压输出均正常,电压5.001V。

现象6:在现象3的基础上,将AMS1117替换为78l05芯片。断开78l05同AD7705的连接ADR435输出正常,恢复78l05同AD7705的连接ADR435输出电压不正常。

补充说明这个问题已经出现在不同的几个板子上,即使刚开始ADR425输出电压正常的板子,在放置一段时间后,也莫名的出现了电压输出不正常。

根据以上现象我简单认为因为某种不知名的原因导致AD7705同ADR435相互产生影响。电源里图和PCB图在附件。

网友A:
把滤波电容接上再试。

网友B:
什么都不用说了,该加入的电容,必须加!

网友C:
给基准电压加一个1K~10K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基准电压加一个1K~10K负载

这个我试过 单独给基准电源加1K负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在现象3的基础上 加 负载不行

网友D:
是负载变化引起的吧?

网友D:
不知名的原因,是说的非科学原因吗?
用示波器看一下输出波形看看。

网友E:
有没有感觉后背一阵阴森沁凉~?有没有感觉莫名的压抑心慌?找大师驱邪吧

网友F(点评):
什么情况?本金身修得,百邪无侵

网友E:
**该用户违法治安管理条例,已被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