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高精度进口防水式风向传感器

楼主(2013-11-15):
一、概述:

    风向传感器是用于测量风的水平风向的专业气象仪器。风向传感器的感应元件为风向标部件,经格雷码盘、光电器件等将风标的角位移转换成相应的格雷码,以电信号输出。采用AVR信号输出控制单元,输出可靠稳定的信号传感器采用铝合金材料喷砂喷塑,耐腐蚀,抗高温日本进口轴承,阻力小,启动风速低,广泛应用于气象、环保、交通及国防军事等领域。

二、产品特点

·动态特性好、线性好、精度高、灵敏度高、抗风强度大
·工作可靠
·电路寿命长
·互换性好
·测量范围宽
·抗雷电干扰能力强等多种优良性能

三、安装使用方法

1、将带有电缆线(3芯带屏蔽)的航空插头插入传感器底部的航空插座上,并锁紧;
2、将风速传感器安装在设备的高点,通过3个M6的六角头螺钉将传感器固定。
注意:风向传感器要竖直安装在水平面上,风杯在上方,传感器要求固定牢靠、稳定,以防脱落。

四、工作原理

    风速传感器的感应元件是三杯风组件,由三个碳纤维风杯和杯架组成。转换器为多齿转杯和狭缝光耦。当风杯受水平风力作用而旋转时,通过活轴转杯在狭缝光耦中的转动,输出频率的信号。

    风向传感器的变换器采用精密导电塑料电位器,当风向发生变化,尾翼转动通过轴杆带动电位器轴芯转动,从而在电位器的活动端产生变化的电阻信号输出。

五、输出方式

两线制4-20MA电流
三线制4-20MA电流
0-5v电压
0-10V电压
RS485
ZIGBEE无线
RF无线
GPRS无线
光纤
以太网
WIFI网络

网友(2020-04-29):
PCBA电路板纳米涂层的特点:

1、纳米涂层材料与各种基材PCB板都有非常良好的结合能力,防水防汗防潮防腐蚀。

2、在PCB线路板表面形成疏水效果非常好的纳米结膜,使其形成荷叶效果,可以让电子元件表面形成一道强而有力 的保护层,阻止电子产品PCB线路板上元器件涉水受潮以及被酸碱盐腐蚀的情况。

3、可通过浸泡的施工方法渗透至电子元件的各个细微的空隙处,达到完整的覆盖性与包裹性,进而产品会得到全面 立体的防水效果。

4、纳米涂层与通常所使用的三防漆有很大的区别,相比之下,三防漆更不易让PCB以及元器件散热,导电性能不佳,三防漆会释放有毒有害物质,而PCB纳米防潮涂层更环保,符合ROHS,REACH,MSDS等欧盟认证,其所形成的涂层肉眼不可视,散热性能很好,连接器在浸泡前无需做保护处理,导电性能也不受影响。

5、操作简单,只需浸泡3秒即可取出在常温下晾10分钟自然干燥,无须加热烘干,无须额外增加设备。

6、成本低,比如以运动耳机为例,1L纳米防水液可加工约4200多个PCB板。

7、做了防水涂层之后个别元件返工后焊时只需在焊点处用毛刷重新刷涂防水液即可。

8、多系列多浓度级别产品,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可根据您对品质的具体要求选择适用的系列,可经样品测试后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