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5AD转换后在液晶1602上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3-11-15):
我的ADC初始化单端输入,10位采样精度,想采集电压并在1602液晶上显示,
ADCResult  = adc_read(14);        //进行一次模块0通道14采样

                ad=ADCResult*3.3*1000000/1024;
                v[0]=ad/1000000+'0';
                v[1]='.';
                //v[2]=ad%1000000/100000+'0';
                /*v[3]=ad%1000000%100000/10000+'0';
                v[4]=ad%1000000%100000%10000/1000+'0';
                v[5]=ad%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0';
                v[6]=ad%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0';
                v[7]=ad%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0';*/
                v[8]='V';
                 LCDCommand(0x80);
                for(i=0;i<9;i++)
                {
                         Writecmd(v);
                }

为何没有显示??
若ad=3300000,就有显示??ADCResult采样出来的值是什么值?

网友A:
单单1602的显示,调通了吗

网友B:
应该是寄存器没读出来吧··初始化什么的都对么

网友C:
是显示为0还是一片空白.如果AD为330000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楼主:
        //vol=add*3.3*1000000/1024;

                        LCDCommand(0x80);
                         Writecmd('0'+1);

吧第一行注释掉就可以显示,不注释就不显示,第一行全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显示为0还是一片空白.如果AD为330000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我感觉是不是  /  的原因呢

网友D:
同问你单调1602通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问你单调1602通过了吗?

通过了,初始化都没有问题,我参考电压是3.3v的,我输入3.3v,可以输出0x03ff

网友E:
你仿真看下ADCResult值是否与你期望的相同。
再撇开AD采样,直接给ad赋值看是否1602能输出。

网友F:
同意楼上的,单步仿真跟踪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通过了,初始化都没有问题,我参考电压是3.3v的,我输入3.3v,可以输出0x03ff ...

可以参考9楼与10楼的建议,仿真时看看采样得到值与实际值是否一致。

网友G:
问个问题:你的1602是3.3V的吗?

网友H:
数据是浮点型还是整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个问题:你的1602是3.3V的吗?

3.3和5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问你单调1602通过了吗?

通过了,lcd可以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数据是浮点型还是整型啊?

你说的是什么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仿真看下ADCResult值是否与你期望的相同。
再撇开AD采样,直接给ad赋值看是否1602能输出。 ...

我现在不看采样,就把下一行注释掉就可以输出1,不注释,就是第一行显示全黑,第二行不显示
//vol=add*3.3*1000000/1024;

                        LCDCommand(0x80);
                         Writecmd('0'+1);

楼主:
是不是vol=add*3.3*1000000/1024; 对程序有什么影响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什么数据

就是ad,v这些变量是整型吗?如果是的话*3.3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I:
晕死的代码.
10位的采样精度.居然*1000000..
你想干吗啊.精度最多也就1024当..

另外为了这么点显示..还用到 4字节除法......

像你这种情况..真的为了显示多个0, 迷惑客户,表示精度 ,
直接在LCD那里多显示几个,
也用不到.用这种除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晕死的代码.
10位的采样精度.居然*1000000..
你想干吗啊.精度最多也就1024当..

你没看到我是/1024吗,而且精度不是主要问题,这个可以随便改的,我现在问题是cw10.3是不是不能识别3.3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不看采样,就把下一行注释掉就可以输出1,不注释,就是第一行显示全黑,第二行不显示
//vol=add*3. ...

调试程序别只看结果对不对,出了问题还是要一步步查。
你程序里直接给ADCResult附个值,单步调试查看变量ad=ADCResult*3.3*1000000/1024; 是否符合你的计算输出,再单步看v[0]=ad/1000000+'0';依次下去。
如果这些v[0]~v[8]值压根就不是可显示ASCII码范围,就肯定无法输出啦。